楼主(2006-11-08):
请教各位高手
我家前些天装修改电路,发现墙上的电源是后接的,火线我可以通过电笔来测试,但不知哪个是零线,哪个是地线。
怎么才能分别呢????????????

网友A:
把零线和地线分别接个灯泡到火线,哪个跳闸了就是地线。

网友B:
哈哈,这到省事。

网友C:
引楼上的
         把零线和地线分别接个灯泡到火线,哪个跳闸了就是地线。
疑问: 按照楼上的接线法应该是  "接地线的灯泡要比接火线的灯泡暗.而不会跳闸 ".

网友D:
将总闸拉下,将闸下口的零火短接后用万用表量一下.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将总闸拉下,将闸下口的零火短接后用万用表量一下.ok了

顶!!~好方法 ~我推荐

网友F:
4楼说的对 !

网友G:
既然用万能表,就直测电压,何用下闸。况且地线是接地的,用万能表接地直测也快,应该直观线颜色就知,相信没人会用红色做地线。没有万能表的情况下,引用顶楼的,将0,地各接到插座上用,跳就是地。

网友H:
我支持顶楼的,如果有表的确不用问那么多了,简单点好.

网友I:
带漏电保护的用顶楼,不带漏电保护的用4楼的,比较方便。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到省事。

楼主:
2楼和4楼兄弟的方法很好用,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K:
厉害,方法还不少

网友L:
有技术含量的问题总会引出很多高手来的

网友M:
零线接地也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