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楼主(2006-11-08):
请问西门子s7-200外部接线DC24V和 AC220V要不要同时都接上的???谢谢

网友A:
s7-200 cpu模板的 Power Supply(外部DC24V或者AC220V), 你在接线时务必看清电源要求!

在cpu模板的数字量输入端, 通常有内部DC24V电源(来源于cpu模板). 从L+引线至按钮或传感器即可.

网友B:
只接AC220V,你那个PLC上的24V应该是输出.

网友C:
不需要接DC24V,此可产生DC24V.

网友D:
如果PLC是AC/DC/RLY,则电源需用AC220V(或110V),另一侧的DC24V是供输入端接线的;

如果PLC是DC/DC/DC,则电源需用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