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08):
紧急求助!用三菱PLC控制水箱液位。水箱液体是不断加入的,而且是没有规律地。要求是通过调节出水的阀位控制水箱的水位在设定的范围。
我的qq是  36410482   邮箱  vandyyangyufeng@126.com。谢谢了!!

网友A:
简单的:使用液位开关加电磁阀.出水流量(速)最好大于进水速度.
复杂的:加进水流量检测,液位检测,一起控制调节阀.

楼主:
谢谢大侠!但是我的目的是这样的:给水箱设定一个值,然后让PLC自动给水箱调节水位。如果像兄台说那样就是:水位低了就开关电磁阀,水位高了就开电磁阀,那样不是频繁的“开”和“关”吗?我想着不是好的方法吧?是不是可以用PID来设计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有经验的指导一下好吗?谢谢了!邮箱 andyyangyufeng@126.com       qq 36410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