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请问三相电机如果相位接反了,会有什么变化?我想通过PLC来判断电机的相位是否接反.是不是电机根本不工作?

网友A:
是相序,接反后电机反转。

楼主:
就反转?如果用程序判断电子是否反?我想通过电流或者电压来判断,可行吗?
就反转?如果用程序判断电机是否反?我想通过电流或者电压来判断,可行吗?

网友B:
加一个相序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