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我有一个三洋的四相双极步进电机,
TYPE:103-815-0245
DC:2.5V  4.6A  1.8度
目前碰到的问题是,我采用整步工作,速度调到1.8ms一个脉冲时
工作正常,再调快一点步进电机就抖动不转了,不知是什么原
因,这样的速度应是很慢的啊,后来我采用了加速控制,速度能
快一点,但还是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不知是何原因造成的,
我想知道几个问题:
1,一般书上都有A+、A-、B+、B-的脉冲逻辑时序表,那我这个电
机又如何确定哪一根是A+,哪一根是A-呢,我试过把这两根调
换,好象步进电机运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是何原因?

2,开机程序运行时我为了定位,程序初始化时把A+、B+、设为
1,当工作完成或在工作过程中关机时,极有可能锁定在其他时序
时,当我重新开机时,因为程序初始化为A+、B+为1,这时步进电
机肯定会有所旋转,就会产生定位不准确,这又要如何解决呢?

3,步进控制脉冲是否要使用占空比?

4,双极电机整步运行时为何一定要有两相绕组同时得电?

网友A:
1.双极性步进电机只有两个绕组,每组线圈的两端分别定义为A+,A-,他的定义是任意的。
2.使用位置反馈,组成闭环系统
3.控制脉冲常用50%的占空比
4.整步运行时的通电相序是A+B+—B+A-—A-B-—B-A+,所以必须两相同时通电
与我联系ljhxyz068@sina.com,专业生产步进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十分感谢!

网友B:
还不如买个现成的驱动器。如果是系统发脉冲给驱动器低电平时间不要少于二三十微秒,脉冲质量很重要,要平稳,均匀,单片机直接控制电机和这差不多,很久以前这样用过

网友C(2020-10-20):
在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