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小弟以前用的是手编器
很容易从PLC里面读出程序
现在因为改用笔记本来读程序
却怎么也不能连接到PLC上

注:我用的软件是欧姆龙 CX-P编程软件
PLC型号是CPM1A-40CDR-A-V1
电缆线也是欧姆龙专用的
每次选择“PLC”-“在线工作”
都弹出“不能连接到PLC”

请问各位大侠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连接到PLC上呢????

网友A:
可能设置不对

网友B:
你用的电缆是RS232还是USB接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电缆是RS232还是USB接口的?

网友D:
拜托,连不上PLC和读不了程序是两回事,文不对题.

网友E:
com口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F:
还有波特率?

网友G:
com口设置

网友H:
通讯没有连上啊
检查设置了.

楼主(2007-04-18):
问题已解决
感谢各位的帮助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找到故障原因,原来我的电脑的COM端连接口有问题
换到别的电脑能顺利和PLC通讯并且已经将程序读出!

网友I:
要么就是连接电缆不好
要么就是你软件上没设置好
可能你在选PLC类型的时候没选择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