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6-11-09):
请教各位大虾:
如果做变频器,电路用不可控整流+pwm全控逆变,控制方式用V/F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呢、

网友A:
改进的地方太多了,改进是绝对的,不改是相对的,否则你的产品怎么能生存和发展呢?刚刚学了9000的文件,才知道,改进产品在企业里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楼主:
小弟刚进入这行业,不甚了解,听说比较先进的控制方式(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等)在国内很少人做,也做得不是很好,而传统的v/f控制比较成熟,但质量上又撵不上国外货,我是指国内的变频器一般用v/f控制或者电压空间矢量控制,在电路上需要做哪方面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