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9):
1.不论是否通电,画的线(与其它线相接)会变短或变长,出现在固定的位置,调整后存盘退出程序再进入,如旧......

2.是否能用数值制作、编辑线的长度?7.0好像不行哦?有时候只能鼠标瞄呀瞄,昏4。

3.画两条相交导线有时不出现接点,要手工加个黑点,郁闷......

4.非导线在退出程序再进入后变成通电导线,再加线时又要改了,否则出接点......

5.文字组旋转90°能否用向下直排方式,而不是整组字置倒?

请教大大们有其他方法解决吗?或是要等后续版本改进?谢谢~~!

网友A(2006-12-29):
以上问题可以如下解决:
1、取消捕捉
2、打开栅格,调节大小,然后计算并捕捉。
3、将工具栏中的线交点图标按下。
4、同3
5、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