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9):
大家好:
        我公司现有3台75KW离心式水泵,主要用来作车间热交换器的冷却。我感觉工作中存在电能浪费的现象。在论坛里看见很多关于变频节能改造的例子,但是太简单。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指点。
        我自己的观点:
在管道出水口安装一个温度变送器,采集信号到温度控制器,由温度控制器输出4-20mA信号,去控制变频器。完成控制。不知我的方法是否可行,请大家指点。
再就是怎样计算变频器的节能以及变频器的选型。

网友A:
用电量表统计这三台泵10天的耗电量(要单独统计),然后把变频器的恒温调节控制接入,再统计10天的耗电量,比较一下,数据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B:
其实不是能不能用上变频器的问题,想用肯定能用上。关键是有没有必要,75KW也不是小功率,变频器价格不菲,从经济角度考虑是不是确实可行?再者冷却的要求也是一方面。比如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只加温度表,不要变频器,采取间歇工作制就好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控制方案有时候并不是行与不行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是有没有必要一定要采取所谓高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C(2007-02-25):
其实不是能不能用上变频器的问题,想用肯定能用上。关键是有没有必要,75KW也不是小功率,变频器价格不菲,从经济角度考虑是不是确实可行?再者冷却的要求也是一方面。比如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只加温度表,不要变频器,采取间歇工作制就好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控制方案有时候并不是行与不行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是有没有必要一定要采取所谓高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转5楼)

网友D:
其实不是能不能用上变频器的问题,想用肯定能用上。关键是有没有必要,75KW也不是小功率,变频器价格不菲,从经济角度考虑是不是确实可行?再者冷却的要求也是一方面。比如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只加温度表,不要变频器,采取间歇工作制就好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控制方案有时候并不是行与不行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是有没有必要一定要采取所谓高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转5楼/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