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9):
请问ISA控制卡的中断号是多少,在单机运行情况下,能否看到该中断号!

网友A:
如果是ISA总线的采集控制卡的话,一般板上会有设置中断的跳线,根据你系统资源占用的情况自行设置中断地址.
我们的经营理念:汇集英才智慧,凝聚先进科技,以精良的品质和完善的服务换取客户100分的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