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9):
如题:假设原来一条50的电缆,原来过电流为160A左右.现在因为考虑到经济问题.所以并接一条16的电缆!
问题:当两条电缆并接使用时.电流的分配会是怎么样?

网友A:
按照我的观点,是应该换组电缆,如果考虑经济的话,我想这样是不行的,要不就是两条是一个型号的可能可以,我没有试过,不过按你说的这样的话,试试看然后在旁边观察看看,看看电缆的温升如何?如果正常就可取,反之就不行,我感觉很多东西要自己去实验是可以给出结论的,最重要的是要安全.

网友B:
二楼说得很好

网友C:
不太好,万一电流因为某种因素偏载,那就会先烧细电缆,再烧粗电缆

网友D:
这样并接可以,电流能自动平衡.当其中一条电缆通过的电流较大时,温度将升高,使其电阻增加,压降增大,结果使通过另一条电缆的电流增加.这就是自动平衡的过程,我在工控论坛上发过,很多人不理解,望大家仔细思考.此事是实际运行的结果.

网友E: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经常用。

网友F:
7楼说的对

网友G:
请问7楼的朋友如果2根电线没有靠在一起行吗

网友H:
不妥,两根电缆双拼使用,电流根据细的电缆计算。

网友I:
我认为:两个电缆在并行运行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两条电缆的电阻不一样 在轻载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 在高负载的时候 电阻高的也就是细的那个 会发热严重 也就是说 在轻载的时候 没有问题 在高负载的时候 就很危险 尤其是短路的时候 那你的那个细的就先爆了

网友J:
导线并联使用是可以的,但要保持一定的散热距离。它是不平衡分配的,我们就有一条线路采用二条相同的线径并联使用,其中靠中间的一根电流小,边上的电流大。主要原因是在交流电场的作用下,邻近效应较大增加了导线的阻抗,使在同一电流下的温升提高。故一般要降低容量使用。故其利用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