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

楼主(2006-11-09):
一台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26V.输出端接入桥堆后用数字万用表直流档量得34V,用交流档量得10V左右.怀疑是表不行,请教能否用数学方法阐明其原因.

网友A:
应该是26V的1.414倍,应该用直流档量

网友B:
用机械表测会准确度会高一点!

网友C:
顶楼说的正确,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