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三线控制

楼主(2006-11-10):
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中的三线控制(触发有效)是什么意思,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两线就是启动的那条线一直闭合才会运行,断开就会停止。三线是启动的那条线闭合(接触)一下就运行,要停止就需要闭合一下停止的那条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