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A:
有一种说法叫:在供电系统有故障时,考虑停掉一部分负载来保持系统仍能工作,为保留重要负载,不重要的就要优先脱扣--卸载.

网友B(2013-04-23):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说法叫:在供电系统有故障时,考虑停掉一部分负载来保持系统仍能工作,为保留重要负载,不重要的就要优先脱扣--卸载.
常用在发电机作为电源的电路中,若设备负载过重超出发电机的容量。就会预报警。这个值一般在在90%-110%左右。为了保障重要设备的工作正常。就会延时切断某些非重要设备。以保证供电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