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我以前是搞弱电的,现在刚开始学强电,有些基础知识比较模糊,请向高手请教。
1.据我所知三相四线制供电,相电压是220V,线电压是380V,是不是工厂供电有相电压是380V,线电压是600V这种供电方式?

2.我看安川变频器G7的资料,有两种规格;1:AC输入三相200V,2:AC输入三相400V.这里是不是指相电压?就是和我上述的两种供电方式对应。

3。电机的功率P=1.732*U*I*cos@
这里的U是指相电压还是指线电压?

4.75千瓦380伏三相异步电机,这里的380V是指相电压还是指线电压?

非常感谢!

网友A:
1、工厂里常用配电为三相380V,单相220V;不过有的设备用电是较特殊的(一般是大功率的设备),比如600V,1000V,6000V等,这样可以节能.需要专门的变压器为其设备供电.
2、变频器输入三相220V是指输入该变频器的电源是三相220V的,一般是要用380/220的低压变压器专门为其供电的,该变频器是日本原装的,所以电源电压是220V输入的。而400V那种规格是指输入三相为400V的电源。以三相220V,三相400V,指的是线电压。
3、U指的是电机的额定电压,为线电压。
4、是线电压。

楼主:
多谢高手指教。
我明白了,单相电用相电压表示(220V),三相电用线电压表示(380V)。
非常感谢!

网友B:
有很多的国家所要的都不同,不如日本三洋公司的很多的设备的电压才100V的。这个概念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