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三菱FX 2N 48MR PLC+FX2N-4AD模块+EVIEW 506S触摸屏,要求编码器输出一电压信号通过4AD到PLC,然后在触摸屏显示成0到60度,请教大家该怎么解决转换过来的数字信号然后在触摸屏上变成角度的方法,谢谢大家,知道的请回帖或者+我QQ22116796,谢谢!

网友A:
先找一个基准位,然后通过你的机械传动比算出一个数字量对应的角度数,然后编码器跑了多少个数据再乘以他不就是对应的角度数了,如果模拟量的线行度不好的话,误差会比较大,如果要求精度较高的话可以用绝对编码器,直接用脉冲输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