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典型的故障进行故障分析和恢复方法的介绍:

1.P/S00#报警

2.P/S100#报警

3.P/S101#报警

4.P/S85~87串行接口故障

5.90#报警(回零动作异常)

6.3n0(n轴需要执行回零)

7.3n1~3n6(绝对编码器故障)

8.3n7~3n8(绝对脉冲编码器电池电压低)

9.SV400#,SV402#(过载报警)

10.SV401,SV403(伺服准备完成信号断开报警)

11.SV4n0:停止时位置偏差过大

12.SV4n1(运动中误差过大)

13.SV4n4#(数字伺服报警)

14.SV4n6报警:反馈断线报警

15.ALM910/911 RAM奇偶校验报警

16.手动及自动均不能运行

17.不能JOG操作运行

18.不能自动运行

各种报警的原因及处理:

P/S00#报警

 故障原因:设定了重要参数,如:伺服参数,系统进入保护状态,需要系统重

 新起动,装载新参数。

 恢复办法:在确认修改内容后,切断电源,再重新起动即可

P/S100#报警

 故障原因:修改系统参数时,将写保护设置PWE=1后,系统发出该报警。

 恢复方法:①发出该报警后,可照常调用参数页面修改参数。

      ②修改参数进行确认后,将写保护设置PWE=0

      ③按RESET键将报警复位,如果修改了重要的参数,需重新起动系统

P/S101#报警

 故障原因:存储器内程序存储错误,在程序编辑过程中,对存储器进行存储操

 作时电源断开,系统无法调用存储内容。

 恢复方法:①在MDI方式,将写保护设置为PWE=1

      ②系统断电,按着(DELETE)键,给系统通电。

      ③将写保护设置为PWE=0, 按RESET键将101#报警消除。

P/S85~87串行接口故障

 故障原因:在对机床进行参数、程序的输入,往往用到串行通讯,利用RS232

 接口将计算机或其它存储设备与机床联接起来。当参数设定不正确,电缆或硬

 件故障时会出现报警。

 故障查找和恢复:

 85#报警指的是:在从外部设备读入数据时,串行通讯数出现了溢出错误,被输
 入的数据不符或传送速度不匹配,检查与串行通讯相关的参数,如果检查参数

 没错误还出现该报警时 , 检查I/O设备是否损坏

 86#报警指的是:进行数据输入时I/O设备的动作准备信号(DR)关断。需检查:

 ①串行通讯电缆两端的接口(包括系统接口)

 ②检查系统和外部设备串行通讯参数

 ③检查外部设备

 ④检查I/O接口模块(可进行更换模块进行检查或去专业公司检查)。

 #87报警说明有通讯动作,但通讯时数控系统与外部设备的数据流控制信号不正 确,检查 :

 ①系统的程序保护开关的状态,在进行通讯时将开关处于打开状态。

 ②I/O设备和外部通讯设备。

90#报警(回零动作异常)

 故障原因:返回参考点中,开始点距参考点过近,或是速度过慢

 故障恢复:

 ①正确执行回零动作,手动将机床向回零的反方向移动一定距离,这个位置要求

  在减速区以外,再执行回零动作。

 ②如果以上操作后仍有报警,检查回零减速信号,检查回零档块,回零开关及相

  关联的信号电路是否正常

 ③机床的回零参数在机床厂已经设置完成,可检查回零时位置偏差(DOG800~

  803)是否大于128,大于128进行4项;如果低于128,可根据参数清单检查以下

  参数是否有变化:PRM518~521(快移速度),PRM#559~562(手动快移速度)。

  作适当调整使回零时的位置偏差大于或等于128

 ④如果位置偏差大于128,检查脉冲编码器的电压是否大于4.75V,如果电压过低

  ,更换电源;电压正常时仍有报警需检查脉冲编码器和轴卡。

3n0(n轴需要执行回零)

 故障原因:绝对脉冲编码器的位置数据由电池进行保持,不正确的更换电池方法

 (在断电的情况下换电池),更换编码器,拆卸编码器的电缆。

 恢复方法:该报警的恢复就是使系统记忆机床的位置,有以下两种方法:

①如果有返回参考点功能,可以手动将报警的轴执行回零动作,如果在手动回零时

 还有其它报警,改变参数PRM21#(该参数指明各轴是否使用了绝对脉冲编码器)

 , 消除报警,并执行回零操作,回零完成后使用RESET消除该报警

②如果没有出现回零功能,用MTB完成回零设置,方法如下:

 ⑴在手动方式将机床移到回零位置附近(机械位置),

 ⑵选择回零方式

 ⑶选择回零轴,选择移动方向键“ + ”或“-”移动该轴,机床移到下一个栅

  格时停下来。这位置就被设为回零点。

楼主:
3n1~3n6(绝对编码器故障)

 故障原因:编码器与伺服模块之间通讯错误,数据不能正常传送。

 恢复方法:在该报警中牵涉三个环节:编码器,电缆,伺服模块。先检测电缆接

 口,再轻轻晃动电缆,注意看是否有报警,如果有,修理或更换电缆。在排除电

 缆原因后,可采用置换法,对编码器和伺服模块进行进一步确认。

3n7~3n8(绝对脉冲编码器电池电压低)

 故障原因:绝对脉冲编码器的位置由电池保存,当电池电压低有可能丢失数据,

 所以系统检测电池电压,提醒到期更换。

 恢复方法:选择符合系统要求的电池进行更换。

      必须保证在机床通电情况下,执行更换电池的工作。

SV400#,SV402#(过载报警)

 故障原因:400#为第一、二轴中有过载;402#为第三、第四轴中有过载。

 当伺服电机的过热开关和伺服放大器的过热开关动作时发出此报警

 系统检查原理:伺服放大器有过载检查信号,该信号为常闭触点信号。当放大器

 的温度升高引起该开关打开,产生报警,一般情况下这个开关和变压器的过热开

 关以及外置放电单元的过热开关串联在一起,该信号是当伺服有此报警时,由

 PWM指令电缆传给NC。

 伺服电机过载开关检测电机是否过热,该信号也为常闭触点,当电机过热时,该

 开关打开产生报警,该信号发出报警通过电机反馈线通知系统。

 诊断方法:当发生报警时可通过系统的诊断画面确认是哪一个轴发生的报警

      该诊断指明哪一个轴发生伺服报警
720 . 7---X 轴

721 . 7---Y 轴

722 . 7---Z 轴

723 . 7---4 轴

      该诊断区分是伺服放大器还是电机过热
      AIDF=0, 说明伺服放大器有问题
      AIDF=1, 说明伺服电机过热
730 . 7---X 轴

731 . 7---Y 轴

732 . 7---Z 轴

733 . 7---4 轴
 处理方法:当发生报警时,要首先确认是伺服放大器或是电机过热,因为该信号
 是常闭信号,当电缆断线和插头接触不良也会发生报警,请确认电缆,插头。
 如果确认是伺服/变压器/放电单元,伺服电机有过热报警,那么检查:
 ①过热引起(测量IS,IR侧联负载电流,确认超过额定电流)
  检查是否由于机械负载过大,加减速的频率过高,切削条件引起的过载
 ②联接引起:检查以上联接示意图过热信号的联接。
 ③有关硬件故障,检查各过热开关是否正常,各信号的接口是否正常。

楼主:
SV401,SV403(伺服准备完成信号断开报警)
 401:提示第一,第二轴报警
 403:提示第三,第四轴报警
 系统检查原理:当轴控制电路的条件满足后,轴控制电路就向伺服放大器发出
 PRDY信号。当放大器接受到该信号,如果放大器工作正常,则MCC就会吸合。随
 后向控制回路发回VRDY:如果MCC不能正常吸合,就不能回答VRDY信号,系统就
 会发出报警。

 处理方法:当发生报警时首先确认急停按钮是否处于释放状态
 ①伺服放大器无吸合动作(MCC)时,检查:
  伺服放大器侧或电源模块的急停按钮或急停电路故障
  伺服放大器的电缆联接问题
  伺服放大器或轴控制回路故障(可采用置换法对怀疑部件进行置换分析)
 ②伺服放大器有吸合动作,但之后发生报警
  伺服放大器本身有报警,可以参考放大器报警提示
  伺服参数设定不正确,对照参数清单进行检查。
SV4n0:停止时位置偏差过大

 系统检查原理:当NC指令停止时,伺服偏差计数器的偏差(DGN800~803)超过
 了参数PRM593~596所设定的数值,则发生报警。
 处理方法:当发生故障时通过诊断号(DGN800~803)的偏差计数器观察,一般
 在无位置指令情况下,该偏差计数器应在很小的范围内(±2)如果偏差较大说
 明:有位置指令,无反馈置信号。
 检查:伺服放大器和电机的动力线是否有断线情况。
    伺服放大器的控制不良,更换电路板试验。

    轴控制板不良。

    参数不正确:按参数清单检查PRM593~596,517。
SV4n1(运动中误差过大)
 系统检查:当NC发出控制指令时,伺服偏差计数器(DGN800~803)的偏差超过
 PRM504~507设定的值时发出报警。
 处理方法:当发生故障时,可以通过诊断(DGN800~803)来观察偏差情况,一
 般在给定指令的情况下,偏差计数器的数值取决于:速度给定,位置环增益,检
 测单位:
      位置偏差量:
 原因:观察在发生报警时,机械侧是否发生了位置移动,当系统发出位置指令,
 机械哪怕有很小的变化,可能是机械的负载引起;当没有发生移动时,检查放大
 器。
 当发生报警前有位置变化时,有可能是机械负载过大或参数设定不正常引起的,

 请检查机械负载和相关参数(位置偏差极限,伺服环增益,加减速时间常数 PRM504~507,518~521)。

 当发生报警前机械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时,请检查伺服放大器电路,轴卡,通

 过PMC检查伺服是否断开。

 检查伺服放大器和电机之间的动力线是否断开。
SV4n4#(数字伺服报警)

 它是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有关的各种报警的总和,这些报警有可能是伺服放大
 器及伺服电机本身引起的,也可能是系统的参数设定不正确引起的。
 诊断方法:当发生此报警时,我们首先通过系统的诊断数据来确定是哪一类报警
 , 对应的位为1是说明发生了对应的报警。

 OVL:伺服过载报警,请按前面提到的400检查
 LV:低电压报警:它表示在伺服放大器中发生了电压不足。其分析步骤如下:
 ①首先检查伺服放大器上的融断器F1是否融断,如融断,则更换,若再次融断
  则可考虑更换伺服放大器。
 ②检查伺服放大器的输入电压是否在允许的波动范围内(80%~110%),如果电压
  正常,则是伺服放大器不良。
 ③确认是否使用了伺服变压器,如果没有使用或虽使用但其输入电压不正常,则
  检查供给电源。
 ④确认伺服电源变压器的连接及其电缆,如连接不好,则进行修正,否则可以认
  为是伺服电源变压器不良。
 OVC:过电流报警,它表示在防止电动机烧毁的电流值监视电路中电流在一定的时
 间内积分值超过了规定值。
 ①首先确认参数PRM8140,8141,8156,8157的PK1,PK2,EMFCMP,PVPA的值是
  否正确
 ②用伺服放大器上的检测端子IR,IS测量负载电流,确认瞬间电流是否超过允许值
  (20s以下的电动机应为额定电流的1.4倍,20s以上的电动机为1.7倍),如未
  超过,则说明轴电路不良。
 ③如瞬间电流超过允许值,则继续观察在恒定进给状态下负载电流是否也超过允许
  值,如果是按4进行检查;否则,是由于加减速时电动机的能量不足引起的,其
  解决办法有以下几种:重新选定电动机,降低进给速度,增加加减速时间常数,
  这包括快速进给加减速时间常数(PRM522~525),切削进给加减速时间常数
    (PRM529)以及手动进给加减速时间常数(PRM601~604)。
 ④确认是否由于制动器等外界因素增加了机械负载,若是,检查机床部分,设法减
  少机械负载,若不是,则可以考虑以下几种原因:电动机功率不够,电动机不良
  ,轴电路不良。
 HC:高电流报警,它表示伺服放大器中发生一异常大电流
 ①确认参数确认参数检查电机型号(PRM8120)以及电流环增益(PRM8140~8142)
  ,如不正确,修正该值,否则,按如下进行。
 ②切断MC及伺服放大器的输入电源,从伺服放大器侧取下电动机的动力电缆,检查
  电缆对地的绝缘情况。有问题,再进一步检查是电缆问题还是电机问题,进行修
  理或更换
 ③测量U~V,U~W,V~W,之间的阻值,如果大体相等为正常,否则电机有问题。
 HV:高电压报警,它表示在伺服放大器中发生了过电压报警。
 ①先确认输入电压是否在允许波动范围内,如不正常,则执行2,如果正常,执行4
 ②确认是否使用了伺服变压器,如未使用,则检查动力电源,如使用则确认伺服变
  压器的输入电压,如输入电压不正常检查动力电源,如果电源正常,按如下进行。
 ③确认伺服变压器的连接及连接电缆,如不正确修改之,如果正确可认为伺服变压
  器不良。
 ④检查确认相对于负载的加减速时间常数是否过小,适当调整;如果适当则检查分离
  型再生放电单元的连接是否正确,如正确则执行5;如不正确,重新进行连接。
 ⑤切断电源,确认分离型再生放电单元的阻值是否正确,如正确则可以认为是伺服放
  大器不良或伺服放大器的规格不适合机械负载,如不正确则更换分离型再生放电单
  元。
 DC:放电报警,它表示伺服放大器中再生放电回路发生报警,
 ①首先检查确认伺服放大器上端子S2的设定是否正确。(若使用分离型再生放电单
  元,设定为H;若不使用,设定为L)。
 ②检查再生放电单元的连接
 ③确认加减速是否频繁,如不频繁则考虑是伺服放大器不良;如频繁,则可采用减少
  加减速的频度或重新研究分离型再生放电单元的设置及规格。

楼主:
SV4n6报警:反馈断线报警

 不管是使用A/B向的通用反馈信号还是使用串行编码信号,当反馈信号发生断线时,
 发出此报警
 检查原理:α系列伺服电机当使用半闭环,使用的是串行编码器,由于电缆断开或由

 于编码器损坏引起的数据中断,则发生报警。普通的脉冲编码器,该信号用硬件检查
 电路直接检查反馈信号,当反馈信号异常时,则发生报警。
 软件断线报警,当使用全闭环反馈时,利用分离型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和伺服电机的反
 馈信号,软件进行判别检查,当出现较大偏差时,则发生报警。
 诊断方法:

ALD
EXP

内装编码器通讯错误
1
0

分离型编码器错误
1
0

软件断线错误
0
0

 原因和处理方法:通过以上确认报警位
 内装式编码器串行通讯错误,检查反馈电缆,电机反馈插头及编码器,外置编码器的
 连接电缆,连接插头,以及编码器
 软件断线报警,该报警说明系统的连接基本正常,但是由于机械传动机构的反向间隙
 过大,引起伺服电机侧的反馈与外置编码器的反馈信号的偏差较大,引起报警,一般
 为了克服报警必须检修机械结构,减少机械的反向间隙,但是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也可以调整以下参数:

 位置检测软件报警的灵敏度
 TGAL=0 标准设定
 TGAL=1 PRM8n64设定

ALM910/911 RAM奇偶校验报警
 FANUC0-C数控系统存储卡的RAM的数据在读写过程中,具有奇偶校验电路,一旦出现
 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的校验位不符时,就会出现奇偶校验报警,910#和911#分别
 提示低字节/高字节数据报警。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①印刷电路板存储卡接触不良。当发生该类报警时,首先关断系统电源,进行系统全
  清操作。方法是同时按住系统的RESET和DELETE键,在打开电源,此时系统将清除
  存储板中RAM的所有数据。当以上操作后,仍然不能清除存储器报警时,则要考虑
  该故障可能是因为系统的RAM接触不良,请更换新的存储卡,或进行该板的维修。
 ②由于外界的干扰引起的数据报警,当执行系统RAM全清后,如果系统能进入正常的
  状态,(不再发生该报警),则可能是外界干扰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检查系统
  整体地线和走线等,采取有效的抗干扰措施。
 ③存储器的电池电压偏低,可以检查存储卡上的检查端子,检查电池电压。该电压正
  常为4.5V,当低于3.6V时,可能会造成系统RAM的存储报警。
 ④电源单元异常引起,电源异常也有可能引起该类报警,此时进行系统全清后,报警
  会清除。
ALM912/913 伺服公共RAM奇偶校验
ALM914 伺服局部RAM奇偶校验
 在FANUC0-C系统中,伺服为全数字伺服,伺服系统中具有伺服CPU与主CPU(CNC0进行
 数据交换的公共RAM和用于伺服控制的局部RAM,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在这两个
 RAM上都具有奇偶校验电路,检查电路发现奇偶数据为异常时会发出报警。
 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伺服卡不良,当发生该类报警时,一般都是伺服卡的故障引起,此时更换新的轴控
 制卡或进行该板的维修。
ALM920 系统监控(Watch dog)
 Watch dog是对主CPU的运行进行监控的电路,检测的电路为触发器构成,由系统的
 时钟使其置位,正常时有CPU进行复位。当CPU以及外设发生故障时,CPU将不能将其
 复位,故发生报警。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①系统主板接触不良,检查CPU周围电路,或更换主印刷电路板。
 ②CNC的控制软件(ROM)不良,考虑到软件问题时,请将软件恢复正常。
 ③电源单元不良,检查电源单元的电压。
 ④轴控制卡不良,Watch dog电路安装在轴控制卡上,当检测电路异常或发生错误时
  ,出现报警。

楼主:
ALM930 CPU报警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系统主板不良,一般情况下CPU会在中断的情况下完成各种工作,但是当CPU周围 电
 路工作异常时,CPU的工作将会停止或中断,此时将发生CPU报警,发生此报警,为系
 统主板有问题,更换主板。
AL950 电源单元内24V保险(F14)熔断

 在FANUC-0C系统中为了防止由于DI/DO接口引起的电源短路,在电路结构中设置了单
 独的外部24V保险,见下图: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机床侧电缆的对地短路
 关断系统电源,用测量电阻的方法确定是否有+24E对地短路,在主板和存储卡上有
 (+24E)和地线(GND)测量端子,可以直接测量其间电阻
 当测量值为0欧姆时,请拔下I/O卡上各连接插头,再次检查电阻值。
 如果在拔下I/O连接器的插头后,测量的电阻值增加100欧姆左右时,可以确认I/O负
 载侧有与地线短路现象。
 印刷电路板不良,在上面处理过程中,如果在拔下I/O电缆插头后,仍然发现电阻的
 阻值为0欧姆时,检查I/O卡,附加I/O-B2板,主印刷电路板。
 检查方法可以按排除法逐一确认可能引起电源短路的那一部分电路板,其中可以利用
 主印刷电路板上的检查端子(+24E)和(GND)的电阻值进行判断,引起电阻值为0欧
 姆的电路板则为故障电路板。
ALM998 ROM 奇偶校验报警
 系统使用的所有ROM在系统的初始化过程中都要进行奇偶校验,当校验出错时,则发
 生报警,并指出出错的ROM编号。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存储卡上的ROM出错或安装不当,当系统的CRT画面出现该报警时,首先检查CRT提示
 编号位置的ROM是否安装良好,如确认无误,则要更换此ROM, 报警的ROM位置图如下
 图:

 存储卡电路板异常,当CRT显示多ROM报警编号时,极有可能是因为存储卡的电路发生
 故障引起的,此时更换存储板。
 此外,FANUC-0C系统还有一些无报警号的故障。例如:不能自动运行,不能手动动作
 等,下面介绍这些故障的查找方法:
 ①手动及自动均不能运行
  原因及处理:位置显示(相对,绝对,机械坐标)全都不动时,检查CNC的状态显
  示,检查急停信号,复位信号,操作方式状态,到位检测,互锁状态信号。
  ⑴急停信号检查

ESP=0:表示急停信号被输入
  ⑵复位信号

ERS=1:表示输入了外部复位信号,检查机床电路图和PMC

        RRW=1:表示复位/倒带信号被输入,检查接点。

  ⑶确认操作方式状态的显示:在CRT的下部显示操作方式,如果没有显示或显示与
     操作方式旋钮对应不一致,按如下检查:

JOG 方式
1
0
1

MPG 方式
1
0
0

MDI 方式
0
0
0

AUTO 方式
0
0
1

EDIT 方式
0
1
1

  ⑷在位检查:显示轴移动(定位)还没完成,确认诊断号和在位宽度。当DGN800
   ~803>PARAM500, 会出现以上情况,可能是伺服环增益参数(PRM517,512

   ~515)设定不当 , 或伺服系统故障。

  ⑸互锁功能起作用
   检查机床设置了哪一类互锁信号(M系列)
PRM

49.1
PRM

8.7
PRM

15.2
PRM

12.1
信号 诊断号
1 — —  — +MIT1~-MIT4  142.0~142.7
— 1 — — ITX,ITY,ITZ  128.0~128.3
— 0 0 0 ILK(全部轴)  117.0
— 0 0 1 ILK(Z轴)
— 0 1 0 RILK(全部轴)  8.5
— 0 1 1 RILK(Z 轴)

  ⑹进给倍率为0:通过检查面板和接口诊断来确认。
 ②不能JOG操作运行
  原因及处理:
  ⑴确认操作方式是否正确,检查操作面板操作方式旋钮,检查操作方式信号接口诊断
  ⑵确认是否输入了进给轴方向选择信号(M):
   DGN116.2--+X , DGN116.3---X
   DGN117.2--+Y, DGN117.3---Y
   DGN118.2--+Z ,DGN118.3---Z
   DGN119.2--+4 ,DGN119.3---4
   按下对应轴方向键时,对应的诊断号应为1,如果不是请检查PMC梯形图
  ⑶进行在位检查。参考(不能手动与自动运行)
  不能手轮运行
  按照前面两种故障的查找方法确定:操作方式,环增益参数,
  检查手轮的电缆,插头连接是否良好,
  确认是否选择了进给轴选择信号:
    DGN116.7—HX,DGN117.7—HY,DGN118.7—HZ,DGN119.7—H4
 ③不能自动运行
  原因及处理:
  先确认是否能手动运行,如果不能,请参照前面“不能手动”恢复。
  按照前面的方法检查操作方式是否正确。
  循环起动信号是否起作用。检查诊断DGN0007.3, 当按下自动运行键时,该诊断未有
  从“0” 到“1” 的变化,信号可检查PMC梯形图

  输入了进给保持信号:检查诊断DGN0008.5 ,如果为0的话、检查PMC梯形图
  当自动循环指示灯亮,但不动作时,执行以下检查:

    CFIN:正在执行M,S,T功能。
    CMTN:正在执行自动运行的移动指令
    CDWL: 正在执行暂停指令
    COVZ: 进给倍率为0
    CITL: 互锁信号为:ON
    CSCT: 等待主轴速度到达信号
    GDN701.6:CRST按下了急停、外部复位、复位/倒带、面板的复位键。

楼主:
花了好几千参加培训的讲义找了些速查的东西提供给大家分享,给做维修的朋友们借鉴一下,觉得有用大家顶一下,还有些下周发:)

网友A:
真是谢谢这位兄台了!!!

已收藏。  可否留邮件,以后有问题好向您请教。

我的邮件:dfeng_jack@hotmail.com  小邓

楼主:
我的邮件willinz@163.com  qq:283307432欢迎使用fanuc 开放式系统的朋友交流经验,

网友B:
当然要顶,还要使劲顶

网友C(2007-05-03):
恩!~   好东西收下了先谢了啊!~`

网友D(2007-07-22):
各位大师晚上好,我们公司有台加工叫心是韩国精密的,用的系统是法那克18M的,主轴出现了高低速不能抵挡故障,现在只能用高速挡,一换挡就报警.代码是2008.换挡是用一个直流24伏的电磁阀拔动拔钗换挡的,如果把这个阀拆下来不让他拔动换挡拔钗又能换挡,装上去有时有又出现了现2087报警.现在还不能用,如果有那位高手可以帮忙的话就请打我电话:13776325304,我们公司在江苏昆山.

网友E(2007-11-26):
你太好
顶下

网友F(2008-06-22):
真是谢谢这位兄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