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复归

楼主(2006-11-10):
在变频器中,故障复归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叫“故障确认”。什么意思?就是当变频器组成的传动系统出现故障时,变频器监测到了故障信息以后,立即封锁了装置,然后锁定这个故障,等待你的“确认”,当你判断了故障,就可以激活这个“故障确认”,变频器就从故障锁定状态复位成正常的待机状态。也可以称作“故障复位”。

变频器所有的故障记忆和锁定,都是通过故障确认或者叫故障复位这个信号,解除封锁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