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本人有一个问题不懂,就是什么是PT1000,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但是还是没搞懂.这到底是一个信号,还是一个产品,还是一个常量,他到底代表什么??
希望业内高手能详细做解.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专业代理LED(亿光).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石冢).单片机,高压MOS(NEC).电源管理IC,电池保护IC(精工).电源管理IC,低压MOS(茂达).能量测量和管理芯片(富晶)

楼主:
有哪位老大能帮忙解答一下,比较急,谢谢
专业代理LED(亿光).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石冢).单片机,高压MOS(NEC).电源管理IC,电池保护IC(精工).电源管理IC,低压MOS(茂达).能量测量和管理芯片(富晶)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PT1000好象是什么铂金电阻的,难道没人知道么?这不难的,只不过我孤陋寡闻而已啊.
专业代理LED(亿光).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石冢).单片机,高压MOS(NEC).电源管理IC,电池保护IC(精工).电源管理IC,低压MOS(茂达).能量测量和管理芯片(富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PT1000好象是什么铂金电阻的,难道没人知道么?这不难的,只不过我孤陋寡闻而已啊.
不知道你是怎麽代理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B:
是pt100吧,表示分度号

楼主:
我代理的是日本石冢的温度传感器
专业代理LED(亿光).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石冢).单片机,高压MOS(NEC).电源管理IC,电池保护IC(精工).电源管理IC,低压MOS(茂达).能量测量和管理芯片(富晶)

网友C:
我只见过pt100

网友A:
铂热电阻的规格有pt10,pt100,pt1000.
pt10:适用在高温500~800摄氏度范围.
pt100:适用在-50~+500摄氏度范围.
pt1000:适用在-50~+100摄氏度范围的高精度测量.
至于接线方式,无非就是:二线,三线和四线接线方式.

网友D:
Pt1000指的是这种铂金温度传感器在0℃时的阻值是1000 Ohms。

网友E(2007-01-09):
铂热电阻是利用铂丝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基本原理设计和制作的,按0℃时的电阻值R(℃)的大小分为10欧姆(分度号为Pt10)和100欧姆(分度号为Pt100)等,测温范围均为-200~850℃.10欧姆铂热电阻的感温原件是用较粗的铂丝绕制而成,耐温性能明显优于100欧姆的铂热电阻,只要用于650℃以上的温区:100欧姆铂热电阻主要用于650℃以下的温区,虽也可用于650℃以上温区,但在650℃以上温区不允许有A级误差。100欧姆铂热电阻的的分辨率比10欧姆铂热电阻的分辨率大10倍,对二次仪表的要求相应地一个数量级,因此在650℃以下温区测温应尽量选用100欧姆铂热电阻。

网友F:
原来用过PT100的铂电阻,但从来没考虑过这些问题。
看老信的回复,好懂,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