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我碰见一个客户,他们想对其工厂里的一套卷绕设备进行改造。原来,该设备带200个变频电机,每台电机配一个小变频器。这200个电机的启动停止、转速都需要单独控制。他们认为这样的成本太高了,想用一个低成本的改造方案。
   我想了个办法:电机整流时,用一个大容量的,形成一个直流总线,然后为每一个电机增加一个逆变器。但是问了一下变频器厂,他们说,这样的成本和一个电机配一个单独变频器成本差不多。
   请问各位高人对此有何看法呢?有什么好的且稳定的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个办法:电机整流时,用一个大容量的,形成一个直流总线,然后为每一个电机增加一个逆变器。但是问了一下变频器厂,他们说,这样的成本和一个电机配一个单独变频器成本差不多。
    请问各位高人对此有何看法呢?有什么好的且稳定的解决方案? 谢谢。
他们说得没错。是这样的。小功率的变频器采用共直流母线方案,成本差不多。对于卷绕,电动发电混在一起,如果是共直流母线,可以省些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钱,但是很有限。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
那么有没有较好的节省成本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