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速的问题

楼主(2006-11-10):
请问高手,在变频器中“段速”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变频器运行时可通过外部端子组合选择多种运行速度,运行速度频率可通过参数设置。

网友B:
针对可以循环的几个不同的转速制定一个工况,然后自动运行。这就是多段速功能的用途。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