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请师傅们看看这是个什么电机??怎么接线,在电机的后面还有一个电动和手动的手柄.

网友A:
电动执行器用的伺服电机.
单相220V,绕组为两组相同的,用万用表测量绕组的电阻值可以判断接线方式:
三根引线,若其中一根与其它两根之间的阻值相同时,该引线为公共端,其它两根分别是正转与反转的引线.若测量的阻值等于两个绕组的之和,说明此时表笔测量的是正转与反转的引线,空余的一根则是公共线.
确定完引线后,在正转与反转的引线之间,接入一只电容器,容量在4`16微法之间,耐压400V以上的无极性电容器.具体容量可以根据基座上的型号来确定:
DKJ-210    4μF
DKJ-310   6μF
DKJ-410    8μF
DKJ-510    16μF
接线:
公共端接零线,
其余两端分别接通火线,电机就会正转或反转.

楼主:
师傅你好!
我说的电机从线包出来的头是4根,如图,电容接在那两个头?那两个头接220V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电机从线包出来的头是4根,如图,电容接在那两个头?那两个头接220V呀?

信师傅说的很清楚,仔细阅读.

网友C:
若是220V单相电机很简单啊!
两绕组啊!
头尾 头尾
想想量一下就晓得了

网友D:
不是教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的嘛,这样就会明白了,估计公共端没接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电机从线包出来的头是4根,如图,电容接在那两个头?那两个头接220V呀?.
左边孔的两根线是公共端.电容接在其余的右边的两根线上.

楼主:
请教师傅
师傅你好:我上次说的那个电动执行器用的伺服电机.把转子的后半部分去掉(也就是手动的那部分)去掉和不去掉转速一样吗?请教你.

网友A:
1,你去掉的部分是刹车部分,是不能去掉的。
2,去掉和不去掉转速一样!

楼主:
师傅你好:我现年55岁的人,但很爱好电器,我不懂英语,我在废旧站,又买了个电机.上面标着:GRN: YEL: BLK 各代表什么颜色.请告知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我现年55岁的人,但很爱好电器,我不懂英语,我在废旧站,又买了个电机.上面标着:GRN: YEL: BLK 各代表什么颜色.请告知我
GRN:绿YEL黄BLK黑

网友F:
学习了学习了,我也谢谢师傅

网友G(2006-12-10):
2根电容线  一个公共线  一跟直接接电源 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