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三菱FX

楼主(2006-11-10):
这是富士MICREX-F PLC的梯形图,不解其中反转的功能。这样的功能, 用三菱FX能不能实现?

楼主:
三菱FX的是不是叫取反指令?如果是,在梯形图上如何输入?

网友A:
在梯形图输入状态下,键入"INV"指令就可以了,INV是取反指令.

网友B:
就是取反,三菱也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梯形图输入状态下,键入"INV"指令就可以了,INV是取反指令.
FX2不知能不能支持取反指令?我用FXGP/WIN-C,“--/--”怎么是灰色的?

网友A:
"FX2不知能不能支持取反指令?我用FXGP/WIN-C,“--/--”怎么是灰色的?"FX2N吧,取反指令不是在你说的工具栏里输入的.是在编辑栏的梯形图标记项目中选取的,或者直接输INV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to opt_wgp:我的编辑栏怎么没有标记项目?另请教如何直接输入INV指令。

网友A:
我晕,你用的是GX DEVELOPER吗?详见图片.
输入方法,在编辑状态下先输入一个触点如.
LD X0
INV
反转指令就出来了
OUT Y0

楼主:
难怪,GX DEVELOPER还没装上,我用的是FXGP/WIN-C,5楼那我有抓图的。谢谢,看图明白了。是只有FX2N才可用取反指令吧?

网友A:
注意,反转指令只有三菱的PLC只有FX,Q系列的Q模式有,其它系列的好象没有的,只要在编程时注意一下"编辑"下拉菜单下的"梯形图标记"项目中的"运算结果取反(I)"是不是灰色就可以了.一定要先用GX DEVELOPER建一个工程,或打开一个现有工程,下拉菜单才能显示所有项目,否则有可能只出现"撤消"复制"粘贴"剪切"这四个项目.

楼主:
谢opt_wgp,今天装了GX DEVELOPER,发现FX2不能用取反(灰色),只有FX2N才可以。我现在手头只有FX2的PLC ,不知能用什么来替代取反指令。

网友A:
取反只是表示逻辑反的意思,把取反之前的条件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M,然后用该M的常闭接点作条件控制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