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请师傅们看看这是个什么电机??怎么接线,在电机的后面还有一个电动和手动的手柄.

网友A:
电动执行器用的伺服电机.
单相220V,绕组为两组相同的,用万用表测量绕组的电阻值可以判断接线方式:
三根引线,若其中一根与其它两根之间的阻值相同时,该引线为公共端,其它两根分别是正转与反转的引线.若测量的阻值等于两个绕组的之和,说明此时表笔测量的是正转与反转的引线,空余的一根则是公共线.
确定完引线后,在正转与反转的引线之间,接入一只电容器,容量在4`16微法之间,耐压400V以上的无极性电容器.具体容量可以根据基座上的型号来确定:
DKJ-210    4μF
DKJ-310   6μF
DKJ-410    8μF
DKJ-510    16μF
接线:
公共端接零线,
其余两端分别接通火线,电机就会正转或反转.

楼主:
请教师傅
师傅你好!我有一个电机是日本产的型号是DO251-43 上面标着用100V电压 ,100V的变压器是这样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我有一个电机是日本产的型号是DO251-43上面标着用100V电压,100V的变压器是这样做吗?
自耦变压器!是专为某些100V供电的设备配用220V电源用的.注意:左上端接220V相线,右上端接220V零线.

楼主:
老信师傅你好!
   我用这个图做成直流电源能行吗?

网友A:
干什麽用?
防止触电!

楼主:
信师傅你好!
我有个电机需要45V的直流电源,我想从次级抽出个头来,整流为直流用.做好触电防护后.能不能用?

网友A:
只要负载电流允许的话,是可以的.
45V电机的功率=?
原来的变压器带动的电机功率=?

楼主:
信师傅你好!
你看看我这个电机是用直流多少伏的,功率是多少瓦转速是多少的?我想做个小电锯用.请帮忙.

网友A:
外表看不出来.
你可以根据引线端看是几根线?2还是4根?
2根引线可以认为是串励电机.
若是串励电机.交,直流都可以驱动,就象电钻一样.供电用调压器逐步加电压的同时观察电流变化来确定工作电压.
4根引线则是并励电机.则必须采用直流供电了.

网友B:
佩服你
`偶像

网友C:
怎么看也是个摩托车起动电机!
哈哈哈
告诉我外径尺寸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12V的摩托启动电机.

楼主(2006-12-16):
老信师傅在吗?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有个12V的直流电机,应该是接上电机测量电源12V,还是在电源12V上接电机呀?

网友A:
不矛盾,均可以.

网友D:
l老信师傅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