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大虾,科里奥利气体流量计(1700)的安装为什么是倒着的?不象液态的流量计的安装。

楼主:
这么安装的好处有那些?

网友A:
液体和气体密度不一样.气体一般往上跑,使用科里奥利测量液体时.必须是安装在下面,而测量气体时,最好就是安装在上面,流量计安装说明书上应该告诉安装方法,流量计安装时,现场一定要固定好,减少仪表震动,这样才会测量得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