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下载

楼主(2006-11-10):
我用的GP30的触摸屏,以前一直没有传程序,昨天我下载了画面程序,下载完后点触摸屏上的“运行”按钮后,出现“S7-MPI  V1.59a”,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进不了操作画面,连系统画面也进不去,摁触摸屏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你这描述太简单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很多,不如初始画面不对等等,还是自己再确认一下吧

网友B(2007-01-02):
你有用CF卡嗎?

网友C(2007-03-07):
通常上在上传前把GP初始化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