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共有两个PLC,是224CN的 ,站地址分别为2,3, 用自由口通信方式, PC依次读取各站的指定的寄存器内容, 可是每次只能读到第一个站的数据. 如果用按钮控件2和3分别来读取地址2和3的数据, 结果是点击按钮2读到2的, 然后点击按钮3读不到3的数据, 再次点击按钮3可以读到3的 ,再次连续点击按钮3都可以读到3的, 换读2的没读到,再点击2就又可以读到2的,这是什么原因?
连续读每个站的都可读到,只有一换站第一次读不到,第二次才能读到,请指教
我的计算机是主站,PLC都是从站,而且只能是从站,上位机即PC用VB写的读程序    谢谢!

网友A:
PLC中没有地址过滤,在2通讯时3不作任何动作,只有地址正确才响应。

网友B:
用OPC多好,S7-200就不用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