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0):
问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用PLC,在什么情况下用单片机?PLC和单片机那个功能强大?我在产品用两者都可以选择时,优先选择那个呢?

网友A:
两者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哦.

楼主:
能解释一下各自侧重点是什么 吗?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哪个高手来说说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我用的控制系统 就有PLC和单片机   但所完成的控制功能是一样的   也就是在一样的设备上  有的用PLC 有的是单片机

网友D:
PLC面向电气工程人员,编程简单,抗干扰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