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我想知道高压钠灯正常使用没有补偿的和有补偿的如何计算节电多少?谢谢

网友A:
没有节电时,电流是原来的两倍左右,  如400w的大概是 4安多一些; 有电容节电时400W的大概就2.5安左右,
大概也就是这个比例.
仅供参考

楼主:
那样耗电量是否就是P=U*I,功率因数不算在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