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三菱系列有没有两两通道的AD转换模块,大约多少钱一台。FX2N-48MT,FX1N-40MT能带这些模块吗?
我现在有两台三菱PLC分别是FX2N-48MT,FX1N-40MT想用来做两台自动贴防暴膜机,每台要控制两组温度,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吗?有谁用模块控制过温度吗?程序好编吗?

网友A:
其实温控系统通常是用温控器+SSR,这样简单而且快捷.用PLC控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PLC+温度模块进行开关量控制接触器来控温.一种是用PLC+温度模块+SSR进行PID调节,前一种温度控制精度不高,但程序简单,后一种好象要麻烦一点.其实控温还是用温控器比较好的,精度也高,价格也不一定很贵.

网友B:
三菱有专用的A/D模块,直接接温度头,FX2N可以直接带,FX1N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手头没有资料

楼主:
我问过经销商,他们们说只有4路的AD转换模块,但我只需要两路,感觉挺浪费的.实在不行,我考虑一下二楼的意见,用温控仪算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