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我用的软件是三菱3.2的软件,在注释时它显示的是日文来的.不会显示中文.在字体里面怎
么设置都不行.哪位知道要设怎样的呢?

网友A:
是用XP的系统吧?

楼主:
a
引用 网友A:
是用XP的系统吧?
对!我用的是XP,XP不能用吗?

网友B:
换新的编程软件

网友C:
用金山快译

网友A:
换成Win98就会变成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