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编码器的使用原理发个贴上来!~谢谢了!~

网友A:
基本原理 有轴的编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光电发射装置发出的光信号透过转动的编码盘在接收器件获得正弦波信号,信号经放大整形成正交波的脉冲序列并由电缆传动输出,轴的每圈转动,增量型编码器提供一定数量的脉冲信号,如果在一个参考点后面脉冲数被累加,计算值就代表了转动角度或行程的参数,双通道编码器输出脉冲之间相差为90°。能使接收脉冲的电子设备接收轴的旋转感应信号,因此可用来实现双向的定位控制;另外,三通道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每一圈产生一个称之为零位信号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