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11):
315千瓦的电机  电压是1140伏     求电流    是210安吗    电压是3300伏   900千瓦的电机   电流是多少

楼主:
315千瓦的电机  电压是1140伏     求电流    是210安吗    电压是3300伏   900千瓦的电机   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建议你找高压电机的资料查阅,或根据功率/电流/电压公式计算应该是:功率=电压x电流x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