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我调不通它
CPU总停机

网友A:
L   20
SLW3
T  MD540
...
...
...
L   MD540
L   DW#16#20
+D
T  MD540

网友B:
肯定错了
你想一下,如果不大于9跳到哪里去?

网友B:
间接寻址,后三位采用二进制确定是位地址,前面其他位确定字或字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错了
你想一下,如果不大于9跳到哪里去?

<9跳到M1,〉9就在执行一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20
SLW3
T  MD540
...
...
...
L   MD540
L   DW#16#20
+D
T  MD540

老兄!!我看不懂你是什么意思????!!!能在说明白点吗?

网友C:
问题出在md532上,原因程序在md532大于9的时候跳转没有重新赋值,md532一直大于9,程序在M1中出现死循环,我觉得程序跳转改动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出在md532上,原因程序在md532大于9的时候跳转没有重新赋值,md532一直大于9,程序在M1中出现死循环,我觉得程序跳转改动一下就可以了
          〉9就再执行一遍程序,是有重新赋值的,还是有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