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
@@@@给各位高人出几个难题啊?@@@
1:请问那位大侠用国产变频器代换过进口品牌的变频器啊?你成功了吗?哭过吗?
2:谁能解释得了国产品牌的变频器为什么采用低电平有效的启动方式啊?
3:有采用高电平启动方式的国产变频器品牌吗?

楼主:
偶认为,好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品与国籍有什么关系?国内大量引进了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的设备和生产线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啊?难道这些用人民血汗钱换来的设备出了故障.坏了某个部件,就得整体报废,难道让你们这些嘴上爱国,什么也不懂的白痴拿钱啊?尽快吸收人家的先进技术,用人家的设备为国人服务才是上策.本楼主提的几个问提里面有技术含量,也有商机.楼上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讲话!

网友A:
哦?有这种说法吗?那么我来掺和两句了。希望楼主给与响应,好吗?

第一个问题,采用国产的变频器代替进口的变频器?当然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再复杂的传动系统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前提,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PLC。在这个系统里,国产的变频器仅仅是当作一个电机的驱动器而已,所有的控制与逻辑功能都由那个PLC来完成。当然,那个PLC也可以是嵌入式计算机、单片机群、工控PC等等。这样下来一看,系统的硬件核还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什么事儿呀。这就是国产变频器的悲哀。我们的产品与国际同行的技术水平还差得很远。我们还缺乏“跨越式的”发展。不过希望这仅仅是暂时的。

很惭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实用过一台纯国产品牌的变频器。自然也就不清楚楼主所说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低电平有效的启动功能,是致命的软肋。设计者也许是出自什么考虑,但是它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外部如果停电,会激活装置误启动的。太危险了。低电平有效一般用在紧急停车的故障保护电路里,在启动信号上使用这种逻辑。估计是有些犯傻或者发疯吧。

楼主:
谢谢你的参与,看来你的经验还是太少啊.按你的说法PLC都得换,这笔费用如果你是厂长让你出你乐意吗?楼主讲的那个变频器只是某套设备里的一粒沙子而以,它的启动与否还有很多条件满足了才行.看来还得找高手啊!

网友B:
我用过沈阳产的百花牌变频器,220伏输入,380伏输出。可以代替进口高价位变频器。是高电平启动。很好用的!

网友C:
7楼还在不???沈阳产的百花变频???你能把厂家联系方式发出来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
@@@@给各位高人出几个难题啊?@@@
1:请问那位大侠用国产变频器代换过进口品牌的变频器啊?你成功了吗?哭过吗?
2:谁能解释得了国产品牌的变频器为什么采用低电平有效的启动方式啊?
3:有采用高电平启动方式的国产变频器品牌吗?

呵呵,在精华帖上留个名。
1 我替代过,没哭。风机的变频器和张力控制的变频器都可以用国产的,伺服的我就没试过。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应用是什么类型的(负载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有人用国产的通用或风机类变频器来替代进口的矢量变频器的话,他肯定会哭(偷着哭)。如果用矢量变频器应用于风机的话,那就有点浪费了。
2 如果没搞错的话,低电平有效是适应PLC的NPN输出吧?日本人喜欢NPN的输入输出类型,欧美大多是PNP的,高电平有效。虽然时低电平有效,但变频器的外围元件停电的时候,大多不会造成误启动。严格的讲,逻辑电路存在三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断开。
3 肯定有高电平有效的。

楼主:
楼上的有两下子啊.实话讲,国产的变频器仿造日本产品的很多,而且国内在使用的也多,一般来讲用在风机和水泵上都能代用成功.对于其他粘稠流体上用国产的变频器,好象不那么容易.至少我没找到,究竟哪个厂家在仿制欧美产品,不得而知.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D:
期待全国的变频器厂家所应当的重重奖励ing。。。

网友E:
希望国产胜过进口的   多多努力

网友F:
[]
靠,还以为什么东东呢,还精华。
1,要没有国产的能替代你所了解的国外的品牌,我们都不用吃饭,所以呢这是白痴问题;
2,什么低电平有效启动,开始我以为是6PWM信号,看来的用其他搞应用的思维回答你。因为我想你的所谓的低电平有效启动就是他们所说的控制信号。用哪种电平有效不是水平问题,请参考EMC方面及电子技术方面书,里面会告诉你哪种方式是最好的。
3,参考2;要是针对6PWM信号,本人都有做过,二种方式的变频器都能稳定可靠运行。

1,二种国外品牌机一定就能通用吗?
2,高电平控制有什么好处?
3,没啦

对事不对人哦

网友A:
我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嘿嘿

网友G:
我代过.很好代呀!大不了做个转换电路.没什么难的呀>

网友H:
我周围的维修中,大都是原装是进口的,坏了就用国产代,没发现特别的问题啊,倒是若原设备用的是国产的,可没见过用进口的变频器去代呀。主要是现在私营企业追求成本问题,将就的就是能用便宜的代换就尽量用便宜的,而国产的相对便宜点。
有些只能用原装进口的变频器,主要是不了解里面的一些参数设置问题,若了解了,我想大都也可以用国产代。

网友I:
7楼的朋友220V输入380V输出变频器你真的用过吗?
有这样的变频吗?不会吧!应该是220V输入220V输出吧!!

网友J(2007-02-25):
16l楼的说什么呢..我就用过220输入..380输出的呀,,

网友K:
本人卖了2年国产变频器,质量烂得一塌糊涂,也得罪了不少朋友一样的客户,当时的处境可以用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后来离职改卖日立的了,虽然是日货,但是卖出去返回来的现象没有了,我们有民族精神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信仰在哪里?

网友L(2008-04-13):
本人就用台安更换过富士变频器,现在使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