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因工艺要求,须将现有的一只气闭式调节阀改为气开形式.请问如何操作,更改后使用性能有何影响?
谢谢大家!!!

网友A:
更换调节阀  更换后性能没影响

网友A:
拆开调节阀盖,将阀杆拆下后连接阀芯另一端,再将阀门上下盖互换位置即可。

网友B:
气动调节阀如果你用的是双作用的话(现在很少单作用的了),可以将里面的力矩反馈机构的凸轮翻过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