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远程控制 提问人:psufnxkj 时间:2006-11-07 18:16

  现我有一种机器是行车,我以前都是一个C200HG CPU43 控制三台行车。可是出现干扰问题频率多,公司参照台湾机器,要求学台湾的电箱里一个主机,三台行车三个远程IO,可我没做过啊!我想请教,我用什么型号的PLC 和远程模块好实现,用我的案例CPU 43
用什么型号工作量少。转换时要注意些什么!!
2。  PLC  干扰不定时,没范例,我要怎么下手找原因!!有时行车一天不出一次错,,有时白天不出一次。,晚上出二三次。人在不,人刚走有出错,都没规律性,害死我了!一直不能验收,师傅帮我出出主意,。以前做的案例也出现过,只是我哪时用CQM1H CPU61  问题多,现用C200HG 好多了!! 这哪个型号在怎么比!~~

 Re:远程控制 回答人:zhujunqin 时间:2006-11-07 18:16

远程IO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三台行车的?距离多少?
控制点数多少?都是些什么点?
2.具体是什么干扰?现象是什么?PLC本身是否报错?一般出现这种现象的话也不能排除是程序原因,可能是程序设计不合理.当然,也可能是电气干扰引起的.

Re  我是想通过远程来控制。我不会。。。我请教你们,我要控制的天车与电箱的距离有80M左右。控制点有100多个,都是一些
OMRON感应器的信号,
   2.现在的问题是行车,有时自动出错,不定时出错,没规律性,而且是出在输入信号上,PLC本身没出错,出错的是生产工艺。
出错不要什么办法排除,只要恢复自动。调到正确的位置有可以正确工作。可以工作二天,三天。一个星期,有是为了能查出错,我一天24小时在没出一个错,我一回家没到家10分钟客户就说出错了一次,有是白天不出,上晚班的人说出错,电气我有想过办法。加地线。多点接地。等等。,,感应器OMRON 24DC的。我也用电容滤过可是起不了多少作用。  请求师傅吗?帮助出主意。。谢谢
        各位同仁与看到我的资料有什么好法子请与我联系谢谢!~13812931208

网友A:
您是COPY台灣億鴻?變更變頻器的頻率即可。

网友B:
出错的是生产工艺?就是说PLC内部存储的数据错了?
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试试,载波降低电机声音会响一点,但是对于干扰来说,这点噪声还是需要忍受的。

楼主:
您是COPY台灣億鴻?變更變頻器的頻率即可。

  不是的,,他们是我的对手。。变频器频率是控制天车的怎么更改啊,,不行,,载波频率我有更改过啊,可作用不大,我想用电容来滤波,,我有什么好法子吗?
我的输入信号是。OMRON DC 24V的接近开关,电容怎么选择。。

楼主:
出错的是生产工艺?就是说PLC内部存储的数据错了?
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试试,载波降低电机声音会响一点,但是对于干扰来说,这点噪声还是需要忍受的。

出产的不是生产工艺。,也不是数据,,是天车的定位,是天车要定位的时候定不住,时而定得住,,时而定不到,而且有出现过,没定位的时候突然有定位信号回PLC,PLC检测到就马上自动报警,我认为是干扰信号回PLC。但几率不大,电机离我的电柜有80M左右没什么噪声,还有噪声指的是什么样的声音,我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