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请教各位大虾:两个规格型号相同的空断电流不够,能否并联使用?

再问个弱智问题:在实际应用中,一平方铜线(硬线)的安全电流到底多大?(理论为5~8A)

网友A:
呵空开是不能并在一起用的,接触器的三个触点倒可以并在一起用,但电流容量只是单个的1.5倍.
1平方铜线可能是12A吧,你可以去查手册,这些死东西不用记的太牢的.但用到有冲击性负载上你还是照5-6A算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