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1):
在调试过程中,磨床的各个轴系独立运转没有问题,但是在砂轮主轴启动以后,如果横移大车架就会导致系统跳电,而且在横移速度级较低时(<5级)没有跳电现象产生,请问各位大侠,此故障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把空开的电流调大就行

楼主:
谢了!已经修复了!

网友B:
什么问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