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变频同步?

楼主(2006-11-11):
高手解答?
请问,用一个变频器拖动主轴运行,用一个编码器计算主轴走过的距离,当走过比如2000MM后,伺服电机开始启动,要求伺服电机和主轴同步?请问,用什么方法能保证他们同步呢?程序大概有什么思路,多谢了.

网友A:
变频器连续运转拖料,伺服做切刀,是吗?我的直觉精度不会很高的,至少在毫米级别,虽然我没做过这样的机构

网友B:
用编码器反馈做输入信号。

网友C:
伺服编码器回来是脉冲量,变频是模拟量。通过运动控制卡把脉冲量转换成模拟量。速度对应要注意。精度应该高不了

网友D:
加个开关,走到位置触发一下,伺服启动

楼主:
精度在一毫米左右可以接受,伺服不是做切刀用的,当变频器拖动到一定距离时候,开始切料,但此时切料变频器不能停下,需要伺服跟随同步<原先是用离合器同步的>,切刀装在伺服滑台上,即伺服跟随一定距离后切刀开始切,切完之后伺服开始回退<料长可以保证回退时间不发生冲撞>,?
我想用变频器的回馈脉冲作为伺服的脉冲数量输入,但不知道可以否,另外速度即脉冲频率多大为好?
欢迎大家指点

楼主:
帮忙讨论一下,?没有人吗?

网友E:
你可以把过程分割成段吗?变频器和伺服电机实在不是一个级别上的东西

网友F:
采用西门子Sinamics s120变频器, 伺服与变频都可用同一种变频器. 不需要走脉冲,用变频器内置通讯保证同步. 另外, 放卷可做张力控制,而切割则需要用到凸轮控制功能,可以做到同步切割.

需要知道的是,您的伺服的切刀是螺旋刀么?是否是做横切运动?如果有兴趣继续交流,可以email联系

楼主:
没有那么麻烦,,切割用电机带动齿轮切割,,没有张力控制.

网友G:
我想做的和他说的很像.我是一直给料,一直切削.给料速度0.1MM/S误差_+0.01.切削用伺服电机功率不超过30瓦.给料也是30瓦.可能功率还要小些.谁家能提供这么小的伺服电机.jxlxz123@163.com

楼主:
功率大点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G:
长期开机功率大费电,也不经济.我想做10套,先试制一套看看效果.

网友G:
最小多少瓦.

网友H(2007-03-05):
建议变频器电机加一个编码器反馈给伺服,是我认为能达到的最高精度.

网友I(2007-04-24):
可以參考 秋天的虫子 在中國工控網發表的文章
http://s.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2870

网友I:
上一篇是 直線追剪功能 (Linear Fly Shear)
或是這一篇 輪切功能(Rotary Cut)
http://s.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2867
或參考 正頻 總公司網站 http://www.jps.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