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11):
请问怎么隐藏开始菜单的历史文档????谢了!!!!!!!!!!!

网友A:
这还不容易?
直接删掉就行了,这些纪录属于系统垃圾,时间长了占用电脑空间,会使电脑反映速度减慢.删掉不影响数据,隐藏干什么?你也可以自制一个软件,.dat那种,每次用完一运行,什么垃圾都清掉.

网友B:
控制面板——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开始菜单——自定义——高级——不要选择(列出我最近打开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