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2):
新手,如果问题简单幼稚,还请原谅!

请问:

1〉变频器一定会产生谐波吗
2〉产生的谐波都是几次的,所有的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情况都一样吗?

网友A:
一个很单纯的问题。很有意思。谁可以回答呀?

网友A:
不想把大块的文章引入在论坛里,所以下面的网址,有一篇相关的PDF文件,讲的是谐波。你可以参考。仅供参考。如有兴趣,就自己去研究吧。然后来此地讨论你的试验成果。
http://thunistech.com/down/files/XIEBO.pdf

网友B(2010-08-14):
变频器主要产生5、7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