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2):
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电路怎么去分析。
本人急!!!!!!!!!!!!!
谢啦! !!

网友A:
A1应该是减法电路,A2是积分电路。

网友B:
Vo1=(1+60/30)Vi2-(60/30)Vi1=2V
A2是虚地.此时Vo=0V,经过t=RC后,Vo=-Vcc.

楼主(2006-12-28):
请问时间是t=RC吗
在电工基础里的换路里好像有个时间常数t=1/RC不知道上面的那个时间t就是这个时间常数

网友B:
RC的乘积是延时时间!或称积分时间.
不是时间常数.

该后一级是积分电路,积分时间=RC.

楼主:
谢啦
我以为这跟过度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