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2):
本人最近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个加热器出了点小问题,加热器里边有一根电热管坏了,造成了三相不平衡(电流表显示三相电流不一样)可是要想将其抽出来极为困难.我就想能不能在三相中加入一个电阻使三相恢复平衡?

网友A:
完全可以,只要是你能做到功率相等!

楼主: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谢谢你的答复.感谢!我想只要三相之间电阻相等不就能达到三相之间功率相等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感谢!我想只要三相之间电阻相等不就能达到三相之间功率相等了吗?
[/quote
你的说法不是完全正确,因为:电阻相等不等于就是功率相等了、这里你必须还要考虑电阻的额定电压问题、及它本身的额定功率,也就是说你所要用来替代的电阻的参数,须与以前的电阻的参数完全一样才行!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呵如果用电阻在外模拟三相平衡对你的控温精度没影响的话你还不如给三相电热的星点接根零线,用三相四线供电就不存在三相零点飘移的问题了,安全又省钱.

网友C:
为什么要强求平衡呢?不平衡还能怎样?

网友D:
你的加热管接法应该是三角形接法吧,如果是的话,你应该想办法把三角形负载做平衡,不然你的其它加热管承受的电压将会不同.发热量也会不均匀,甚至其它的加热管易损坏,
  如果是三角形接法,我看如果对你的加热对象无影响,你可以不加电阻,

网友E:
增加零线的截面积。提高零线的载流量。

网友D:
增加零线,长期使用会扩大故障的,星形接法,有一项坏了,就会导致零点漂移,因而其它两相的电压,一项会高于220V,另一相会低于220V,那么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安全隐患呢?

网友B:
增加零线,长期使用会扩大故障的
呵这句话若成立那我们的民用电还不全是隐患?就是因为不能保证三相平衡所以民用电规定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有了零线就象天平有了支点,是不会零点漂移的.而三角型接法的平不平衡对三相电压影响不大.
当然,具体到这儿增加零线只是一种省事安全的过渡办法.要提高温控精度的话还是要想法把加热棒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