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2):
安装单相电度表时 一般都是两进两出(1,3进 ,2,4出,1,2为火线,3,4为零线),可是我们这的电表怎么一共只有三根线出入啊?它的接线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零线是短接的

网友B:
应该是1为火线,2 为零线,1,2为进线,3为火线出,零线出线与2连接!电表原理应该不会改变的,建议看一下你那个电表的自带的接线图!楼上所说的是对的,即便是两进两出也可以将零线短接,当然2进要接零线,而出线可以不4接!

网友C:
记住:火线1入2出,零线3入4出就是了!

网友D:
测一下三个端子的相互电阻值即可,接近短路的为火线的进线和出线,另外的一个即为零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