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2):
我是电缆生产行业的,最近我单位有一台18.5KW的滑差电机(用在拉铜丝上),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其速度会慢慢的降下来(以转速表为准:大约500转左右),更让人不解的是速度下降是跟工作时间有关,也就是说刚工作时是正常的,随着工作时间增加其速度就会慢慢下降。经检查:控制器好的(但输出电流已经达5A)、线路也没有问题、电机工作在满负荷状态。起初我怀疑电机,拆下全面细查,末发现问题,所以我有点困惑!请问各位同行师傅们,象这种状态会不会是负荷方面出了问题呢?能不能就具体分析一下?提示:控制器上的保险丝工作时间长了有点热,但我已把原来的控制器换成新的了,毛病没变!

网友A:
如果你的滑差电机调速器以换新,电机和励磁部分都查过问题依旧的话,你就查三相发电机吧,看看是否内部有绝缘不好长时工作发热后使发电电压非正常变化.滑差电机就这三块,不难查到毛病的.

楼主:
谢谢!可是发电机是负反馈呀,按理说没有道理发出来的电压会增高呀?困惑!

网友B:
电磁头温度上升,磁通量下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请查看电磁头的散热情况............等.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

网友C:
滑差控制器工作在大电流下,晶闸管温升较高,整流效果会下降,用风扇加以冷却,可能会有效果。
控制器冷态时(即刚开机)即使电机是热的,也不会出现文中所述的现象。

网友D(2010-09-01):
励磁包有问题了
   我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