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放卷问题

楼主(2006-11-12):
现在碰到:就是有一放卷电机,有一收卷电机,都采用变频器控制,
问题是放卷的半径在不断的变小,
收卷的半径在不断的变大,所以要保持线速度相同,有点麻烦,
不知道在PLC里该怎样去编程,变频器采用那种控制方式,可以用一个传感器来测张力,作为反馈,
若在PLC里用到PID,作个闭环,采用速度控制,那最后给出来的速度有那几方面决定呢?
谢个位同行指点!!

网友A:
这个收放卷的对象是什么?线缆?布(编制物)?纸?他的张力范围是多少?能多介绍一些吗?为什么要考虑线速度同步?要求很精确吗?为什么?

网友B:
你只要用到PI控制接可,我们厂里是生产钢丝绳的,用到捻线机,在收线同时还用排线机排好.

楼主:
是第2楼说的那种情况啊!
兄弟
有什么好的建议
写详细点啊!
我的邮箱是qoo8jy@126.com

楼主:
如果不考虑线速度同步
那怎么能保证张力恒定呢?
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我也想帮你啊,可是我们厂里的技术保密的啊,不能拿出来的,也拿不出来的,借看图纸都要登记的,况且我们厂用的是金钟默勒的PLC,里面的PI控制我看不懂啊,而且也没有教材,一次我去问技术专家要PLC的教材,他说我们不要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这是工程师搞的,郁闷.

网友C:
首先你要说明你收(放)卷的介质,是条状(如纸、布、薄膜)的还是线(电线电缆、钢丝)状的?根据介质不同要求也不同。
比如你收放的是纸这类宽幅条状介质,你可以这样做:

1 开环的张力控制。这种方式的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以无扰动换卷(如果你是双工位的不间断生产)。这种方法电机肯定处于转矩控制方式,这时,你PLC要运算一个转速限制,防止断料时飞车)。卷径可以通过线速度和你的辊芯角速度反馈运算出来的,原理很简单。电机的输出转矩根据卷径和设定值计算得到,通过PLC送到变频器。
2 闭环的张力控制(电机转矩控制):根据张力传感器的反馈做PI控制即可。卷径的计算不是这种控制方法的的必要条件,但最好还是计算一下。卷径也是通过上述方法测到的。另外卷径还可以通过厚度和收放卷长度推算得到。其实这个算法也并不复杂,最终变成公式也仅仅几个浮点运算而已。
3 闭环的张力控制(电机速度控制):其实用速度控制张力精度反倒比转矩控制的高(我个人的经验,没有理论方面的理由)。虽然这种方法从原理上来说不需要卷径这个参数来支持,但我个人还是强烈推荐你用卷径计算出角速度的给定,然后将张力PI控制的输出叠加到这个预给定上(具体原因你再仔细考虑一下)。

我们搞技术的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转矩控制、卷径计算都不是很难,关键是自己要研究一下,灰尘不扫是不会自己飞走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同行兄弟!
尤其是5。6楼的,
我仔细看了6楼的给我讲的。
忽然觉得开朗了不不少!
介质是钢丝的!

楼主:
我还是想采用第3中思想案!
想不通的再请教大家!!

楼主:
在转矩控制时,转矩与速度之间没必然的联系吧
是不是只跟负载有直接关系呢!
“电机的输出转矩根据卷径和设定值计算得到”能说具体点吗?6楼的高人!

网友C:
“电机的输出转矩根据卷径和设定值计算得到”
这句话的意思用公式表达一下
M=T*R*k
式中,M表示电机的转矩设定值,由PLC送到变频器,对应0~100%电机额定转矩;
        T表示转矩的设定值,收放卷工艺参数,操作员设定值或锥度曲线查表值;
        R表示当前收放卷半径,由PLC计算得到;
        k表示传动机械的减(加)速比。
钢丝的应用没有做过,工艺不了解,以上所述为条带状软介质的应用方案供参考。

网友B:
你也是生产钢帘线的吧,我们厂可是国内的老大哦,是比利时的企业,世界排名第二,次于米其轮胎.你应该听说过,我可不敢在这里说厂名,让厂里人看到了不好

楼主:
呵呵
应该听说过的
业内是比较有名的
同时感谢“三颗水星”朋友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