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2):
V4.0 STEP 7 MicroWIN SP3要求系统配置多高?为何我在台式机上装不了?

网友A:
操作系统支持:
• 软件需要Windows 2000/SP3 或Windows XP (Home 或
Professional)操作系统。
• 软件可选择安装6 种语言 (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
西班牙语,中文)。
操作系统需求:
• 软件需要Windows 2000/SP3 或 Windows XP(Home 或
Professional)操作系统。不具备以上操作系统的用户必
须升级操作系统或继续使用原STEP7-Micro/WIN V3.2,
V4.0 CD 中的子文件夹包含它的安装程序。
• 在Windows 2000/SP3 或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环境
中运行STEP 7-Micro/WIN V4.0 软件,您必须至少要有
“Power User”的权限登录。若要使用这两个操作系统,
或者使用“设置PG/PC 接口”应用程序设置模块,则对于
STEP 7-Micro/WIN V4.0 软件的安装您必须有管理员权限。
• Windows XP 安装:使用文件CD 过程中,会提示您下载Java
程序以正确显示编程指令树,具体请参照Micro/WIN
Readme 文件

楼主:
我安装时没有中文的,怎样转为中文版?

网友A:
在工具的下拉菜单里最下面“选项”,打开它可以设置成中文!

楼主:
哦,知道了,刚发了传真,改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B:
4.0版的其他版本的识别不了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