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2):
三相电动机缺相和错相,电动机的哪个参数会发生变化呀?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在发生如上错误的时候发出信号的一种产品呀?最好能和交流接触器或者和熔断器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A:
交流接触器或者和熔断器集成,这些做不了吧,关于缺相问题,你可以在两相之间加个电压继电器,如果缺相,继电器就会工作,发出信号,至于错相这个概念我不太明白,你具体解说一下

楼主:
错相就是相位接反了.我刚刚发现市场有这样的产品在销售.明天打电话到厂家问问.

网友B:
搞一个缺相保护器就行了,灯亮就表明相序正常,反之则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