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里边是不是有电抗器?[求助]

楼主(2006-11-12):
请问变频器里边有电抗器吗?
都有电抗器 还是 某一种变频器才有啊?

网友A:
有些是有的,毕如ABB800就有

网友B:
进口的大功率(55KW以上)一般会配有直流电抗器,小功率一般没有配;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兄弟!!

网友C:
汇川MD320,330系列就有.我单位已经用了30台了.